楼主(2016-03-16):
请教大师:K25T1202 IGBT管脚怎么区分,用万用表怎么检查好坏?谢谢!

网友A:
百度文库搜索说明

网友B:
引用楼主fangzhihua于2016-03-16 18:37发表的 K25T1202 IGBT管脚图,用万用表怎么检查好坏? :
请教大师:K25T1202 IGBT管脚怎么区分,用万用表怎么检查好坏?谢谢!

首先你具备电子知识,针对一些管子来讲无非是NPN,PNP,
再进去一点,基区,集电区,发射区
再进去一点,NP还是PN,
再深入一点,不该导通的通了叫击穿,该导通的不导通叫开路
最后结合IGBT实际结构来测试,基本就判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