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attachment=145418][attachment=145418]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A:
选择添加接口,如不行,重装microwin,
方法:
1、WIN7 旗舰版 64位
2、从来没有安装过S7200软件
STEP7 MicroWIN V4 SP9的直接安装的方法:
1、新建一文本文档,复制下面代码。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Update320][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Components]"CountLibs"=dword:00000001
2、另存为此文本文档为 “安装补丁.REG”(方法详见如何创建。REG方法,可在网上容易查到)
3、双击此“安装补丁.REG”文件,导入注册表。
4、运行解压后的 setup.exe,即可直接安装STEP7-MicroWIN_V4.0 SP9
安装完后出现该框:点击确定即可
5、更改中文界面
在菜单栏选择“TOOLS”,最下面有个“Options”, 出现的界面左边有个“general”,点击它用在右边出现“Language”在那里可以选择语言,选择后软件需要重启。
6、在运行中没有帮助的信息(验证了步奏4的弹出框),解决方法如下:
如果是win7-64位系统的话,建议你下载个Windows6.1-KB917607-x64.msu,这是一个在win7-64位系统下打开软件中帮助文件必须需要的,要不然你会发现安装好s9后需要在软件中使用帮助的话打不开帮助。(因为Windows6.1-KB917607-x64.msu在以前的系统中都有,但在win7及以后的系统上没有,微软觉得应该淘汰,但现在还可以自己下下来安装) 双击运行Windows6.1-KB917607-x64即可,再打开软件就有帮助了。

网友B(2016-04-22):
谢了。。。。以成功安装

网友C:
学习了,好办法要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