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助案例:有没有做过台达PLC用485通讯控制台达伺服电机旋转的案例,谢谢

楼主(2016-03-16):
台达PLC型号DVP12SA211R继电器型主机
伺服驱动器ASD-A2-3023-L
伺服电机ECMA-FA1830RS
通讯模块DVPPF02-SL
PLC主机与伺服驱动器走485通讯,用按钮控制伺服电机定位旋转,1号按钮对应一个位置2号按钮对应另一个位置,只有正反动作。
有没有做过类似案例的师傅请分享下经验,谢谢!
(通讯模块是需要和另外的设备连接暂不考虑,最后PLC做从站用上位机控制伺服电机定位还是那俩位置)

网友A: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B:
继电器型不能发脉冲吧

网友C:
我现在也想知道这一块,大神门快出招吧

网友D:
用PR和事件触发

网友E:
不会真等着人家给你们写好吧

网友F:
这个伺服控制器是有内置定位功能?

QQ:346994482

网友G(2016-04-15):
老实用PR模式吧,别指望别人给你写

网友H:
没有这么做项目的

网友I:
这个很简单,你查看一下台达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第2楼心碎了无痕于2016-03-16 20:37发表的 Re:求助案例:有没有做过台达PLC用485通讯控制台达伺服电机旋转的案例, .. :
继电器型不能发脉冲吧
因为使用了通讯,可以更改伺服驱动器中内部位置的值,然后用按扭控制PLC的输出来对应驱动器内部位置的输入口就可以了。

网友K(2016-11-08):
都是大神啊,过了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