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我使用的伺服电机定位在回完原点后,需要到一个固定的位置,此时我设置了一个位置参数,此时伺服电机到达此位置重复定位精度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来了,当我断电重启后,回原点完成后,直接按照设置的参数进行定位后,发现伺服电机此时运行的位置和上一次运行的位置不一样。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是我在原点回归有误差还是别的什么问题,请各位师父指点。谢谢

网友A:
回原点有误差了,,,,用上Z相信号回原会准一点,,

网友B:
走点位有偏差,那么原点位置变了吗?

网友C:
低速速度再慢些看看  如果仍有问题肯定是原点开关精度不好

网友D:
最好用伺服的Z相做最终原点

网友E:
调整伺服刚性

网友F:
个人感觉是原点回归有误差的,回原点的方式很多种,如果是伺服可以考虑将原点信号接入伺服驱动器看看

网友G:
  脉冲丢失?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调整伺服刚性

楼主正解!!!!!!!!!!!!!

网友I(2016-10-29):
我的同样出现了这个问题?绝对值定位,断电后,到指定位置,不在同一位置了。绝对值的,断电前已执行机械原点了,不存大原点复位方式不正确。应当是刚性参数调整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还待去现声解决。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请说说解决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主正解!!!!!!!!!!!!!

怎么解决的,什么牌子的伺服?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J:
走绝对值的驱动如果是在垂直状态下断电的瞬间位置会发生变化,所以通常要把pn506=30(制动器指令-伺服 OFF 延迟时间)在水平状态下位置通常不会发生变化,0.001的数值变化在正常范围之内。再有使能信号的状态下,个人觉得原点复归跟刚性强弱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引用 网友I:
我的同样出现了这个问题?绝对值定位,断电后,到指定位置,不在同一位置了。绝对值的,断电前已执行机械原点了,不存大原点复位方式不正确。应当是刚性参数调整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还待去现声解决。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请说说解决办法。

网友G:
楼主 咋解决的啊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K:
请用绝对值的伺服,然后再试验

网友L:
请正确理解电气零点和机械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