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lc编址问题

楼主(2016-03-16):
plc 编址为什么I点是0.0~1.7 Q点2.0~3.7[ sell=5]

网友A:
默认是西门子S7(I/Q)编址,你该根据自己的实际地址模式设置编址

楼主:
怎么设置

网友B:
你这个是和S71200 的PROFINET用的吧

网友C:
项目数据→PLC→设置→相关设置选项下面新建自己用的PLC型号,分配地址就行了

楼主:
我主要是因为I点是0.0~I1.7 Q点为什么是2.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