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小型龙门式清洗机,吊臂设计时最大可以吊60公斤东西。现在做新产品可能吊75公斤,吊臂上升到上限位开关时,本来电机会刹住车,现在刹车后吊臂又往下掉几厘米,再又往上升,刹住后再掉,反复几次最终才刹住车。换轻一点60公斤以内物品就不会出现这情况,一升到位置电机马上就刹住车了。咨询过设计工程师了说超重,但旁边有另一机台(仅多几个清洗槽),升降也是同一型号和功率电机就可以吊起75公斤东西。有点抓狂,望大神指点

网友A:
增加点刹车力矩试试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网友B:
    刹车片磨损了,,,,,刹不住了,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 珠三角、工业机器人群54046672

网友C:
    是伺服么。。刹车是断电时候用的。。。不是停止时候用的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楼主:
    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刹车不行
  • 下载积分:+4(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E:
    接快速刹车就可以呀!
  • 下载积分:+4(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F:
    失电制动的  如果电气正常 只有机械方面的问题了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G:
    有种锥度转子的电机,一般用在电动葫芦上的,你买一只来。换掉原来的电机,别说75公斤,就是200公斤也不会下滑的。它是断电刹车专用电机。希望对你有帮助。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H:
    减速器 变比不一样吧
  • 下载积分:+4(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I:
    引用楼主最远是多远于2016-03-16 21:26发表的 求教!感激涕零 :
    小型龙门式清洗机,吊臂设计时最大可以吊60公斤东西。现在做新产品可能吊75公斤,吊臂上升到上限位开关时,本来电机会刹住车,现在刹车后吊臂又往下掉几厘米,再又往上升,刹住后再掉,反复几次最终才刹住车。换轻一点60公斤以内物品就不会出现这情况,一升到位置电机马上就刹住车了。咨询过设计工程师了说超重,但旁边有另一机台(仅多几个清洗槽),升降也是同一型号和功率电机就可以吊起75公斤东西。有点抓狂,望大神指点

    2台完全一样的电机放在一起,不管是刹车还是启动或运行情况都会有差别的,再者说你们2台同样的设备升降的摩擦系数也不会一样的。所以说不要拿理论经验去参考旁边的那台设备来判断这个马达。你这样的情况,直接换大1号的电机就解决了。

    如果从你的角度继续钻下去的话还要找到答案,那答案就是电机的质量,建议找点好的品牌。
    据说我知,清洗行业的马达好像都不是什么牌子的。无非是深圳那几家的!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J:
    看看你的刹车继电器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K:
我认为还是刹车刹不住,我厂原来一个1.5kw的刹车电动机也是这个问题;刹车了还在摇晃偏离;后来用2.2kw的就稳定了;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