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J2S-B系列 出现报警52.求大神帮忙想想处理办法

楼主(2016-03-17):
三菱 J2S-B系列 出现报警52. 该轴一动就发生Alarm.
曾经使用断总电10分钟以上恢复。
现在不行了,求解可能的原因和处理思路。
lishunlong86

网友A:
首先先检查电机UVW是否接错。

网友B:
1.首先确认编码器通讯线是否接好,驱动器端和伺服电机端都要确认;
2.检查负载是否存在异常,分开负载试机;
3.以上都确认正常的话就可能是编码器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