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请问力控写TXT文本怎么加入换行符???使每次自动切换到下一行写入,谢谢!

网友A:
换行的ASCCI码不行吗?

QQ:346994482

网友B:
你先在txt文档上写一个换行回车 然后复制 再粘贴到力控上 你说的是不是脚本中用回车不能换行是吧

楼主:
谢谢,在脚本中添加+AscToChar(13)+AscToChar(10)搞定

网友C(2017-01-16):
请问怎么实现的换行啊?我用FileAppend函数后,插入换行标识符没有执行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