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60W的马达调速器用了半年坏了,然后又买了个60W的调速电机(跟原马达不匹配)把马达和调速器一一接好后通电转了没过一分钟就吧调速器烧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是线没接对还是买的调速器有问题,希望得到各位大师的解惑。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lu888168于2016-03-17 15:59发表的 马达调速器问题 :
60W的马达调速器用了半年坏了,然后又买了个60W的调速电机(跟原马达不匹配)把马达和调速器一一接好后通电转了没过一分钟就吧调速器烧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是线没接对还是买的调速器有问题,希望得到各位大师的解惑。谢谢!

如果都是60W的马达,那调速器不存在大小的问题,问题可能出现在你接线上
我记得有CW CCW COM  还有2根反馈线,电源线就不用说了
具体要看你调速器里面烧了什么,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行
你有试过只要是吧线接好了就可以用吗?不管是不是同一个牌子的调速器都可以用吗?还有我怎么去识别调速器上个根线是什么,做难分辨的是你说的两根反馈线,因为颜色都是一样的,实在是很难去分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调速器也已经坏了,个人理解
调速器是OK的,因为用在配套的机台上是可以用的。

网友B:
我之前有個調速馬達,調速器壞了,買不到相同型號的調速器,就買別的品牌調速器,相同瓦數,裝上後運轉至今無異常(半年了),我想應該是樓主的接線有誤吧!!!
那你是怎么去接线的,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引用楼主lu888168于2016-03-17 15:59发表的 马达调速器问题 :
60W的马达调速器用了半年坏了,然后又买了个60W的调速电机(跟原马达不匹配)把马达和调速器一一接好后通电转了没过一分钟就吧调速器烧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是线没接对还是买的调速器有问题,希望得到各位大师的解惑。谢谢!

如果外部没有任何标识字样,只能把盒子打开来去分辨了,还是可以分的开的,首先你要具备单相电机启动相关知识,否则还是分辨不出来
盒子外部没有标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分辨各根线代表什么,可能是接线错了,有什么这方面的知识我可以学习下,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