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想学习画电气原理图,画图之前应该有什么宏观思路啊,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先手画出草图啊,然后在电脑上画

网友B:
引用楼主段先生于2016-03-17 17:11发表的 求大神帮助 :
想学习画电气原理图,画图之前应该有什么宏观思路啊,求大神帮助!

画图看图,都是一样的道理,先整体后局部
还要看你画的是什么图,是开关柜图,还是低压配电图,还是自动化控制柜驱动图
不管哪个图,自己要预算出自己需要多少负载,负载的种类,再一一对应的去算出总配置出来,
这个不是一句二句说的清的
1.开关柜,算一下你有多少低压配电房,来设计多少个出线柜,多大补偿,交直流补偿,微电控制等等……
2.低压配电柜,算一下有多少驱动柜,然后来算需要多少组,多少个出线装置也是是开关了,看附近质量,和企业的大小要求,可以适当添加谐波处理柜……太多……。
3.自控柜,算一下多少个IO点,多少负载,都需要什么样辅助装置驱动……
以上都理清了,你还怕不会出图?????????
真的不是一句二句说的清的。
  • 下载积分:+1(段先生)

网友C:
    画电气图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电气上的技术要求,根据技术要求整理思路,由简到繁...

网友D:
    参考下别人图纸,,

网友E:
    是设计电路图吧,单一绘图就是一个绘图员,学会绘图软件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