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各位老师好

三菱FX3U的PLC3轴能不能同时使用DSZR及zrn回原点功能
望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同时是什么意思?最好具体点

网友B:
你是三个轴一起回原点用不同的指令 还是一个轴回原点用2个指令? 如果前者是可以的  后者的话还没有试过  你可以上机台上面操作一下 不过应该是不能实现的吧 有时间 我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可以   最好配模块或高速脉冲器 脉冲输出口与清零信号问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三个轴一起回原点用不同的指令 还是一个轴回原点用2个指令? 如果前者是可以的  后者的话还没有试过  你可以上机台上面操作一下 不过应该是不能实现的吧 有时间 我也可以试一下

是三个轴用对应的三条指令同时启动回原点

网友D:
谁的条件满足了,谁就能执行对应的回原指令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的条件满足了,谁就能执行对应的回原指令

如果三轴条件都满足了是不是都可以同时回原点?

网友E:
如果三轴条件都满足了是不是都可以同时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