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数显表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6-03-17):
要求在昆仑组态触摸屏上能够显示数显表的值,求三菱plc与数显表之间怎么通讯的???
昆仑组态触摸屏
三菱PLC
显表 显表 显表
显表之间串联,最后连到plc上

网友A:
可以吗?你的表是什么表,都具备哪些功能?如果非要在屏上显示温度数值,建议用模拟量做控制吧。
精度和表比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直接是两根线的那种的表,学校给的设备,不一定是温度,只要能将表上的数据显示到组态触摸屏上即可

网友B:
RS485直接跟屏通信,不用经过PLC。

网友C:
两根线的,应该就是串口了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