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从学校出来三年了,刚开始决定干电控,但是发现什么都不会。像PLC控制系统的编程,变频器的知识,步进电机的知识,触摸屏的知识等等都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这情况需要去上些辅导班什么的吗?如果要上,有什么推荐么?如果不上,是否有些什么书,基础点的,可以推荐的。想学三菱FX3U系列的PLC~~

网友A:
群里下载先看看,熟悉下指令,有条件高PLC实际上机操作看
真诚感谢!

网友B:
买个触摸屏,PLC也边做边学,一下子也不可能学得来这么多。
真诚感谢!

网友C:
上啥辅导班  就在工控人家园学习足矣
真诚感谢!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D:
其实上面各位朋友没有说错,但没有理解楼主的诉求。
我想楼主要还是没有入行,对电气没有概念,总认为不知怎么搞,正印了“隔行如隔山”那句老话。
楼主还是要把自己的情况搞清楚,根据自己情况自己制定一个职业发展计划。给楼主一些建议。
1;先到一个设备厂干上0.5~1年的安装电工,晚上要自己看一些电工基础和PLC的书籍。
2;现在的PLC培训班主要还是以实验案例来讲课,如果第1项做的好,基础打的扎实并学会了
举一反三,实验和实际能互通借鉴,还是有效果的。
3;要有实际的工程做,把整个项目的流程都走会和走顺利。
以上个人意见,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15995257291) 真诚感谢!
  • 不断向前

网友E:
    先去當學徒吧
    真诚感谢!

网友F:
    把头低下,放好态度,找个你认为能学到知识的位置,进去学吧.
    真诚感谢!

网友G:
    和我的情况有点类似,但我是直接进公司从低阶做起的,然后在工作中探索学习实践,不需要在上什么辅导班的,有不清楚的直接在这里发问,很快就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H: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I:
    4楼说的很对,从山脚开始往上一步一个脚印向上爬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其实上面各位朋友没有说错,但没有理解楼主的诉求。
    我想楼主要还是没有入行,对电气没有概念,总认为不知怎么搞,正印了“隔行如隔山”那句老话。
    楼主还是要把自己的情况搞清楚,根据自己情况自己制定一个职业发展计划。给楼主一些建议。
    1;先到一个设备厂干上0.5~1年的安装电工,晚上要自己看一些电工基础和PLC的书籍。
    2;现在的PLC培训班主要还是以实验案例来讲课,如果第1项做的好,基础打的扎实并学会了

    您讲的非常好。其实LZ以后遇到的真正问题可能是
    1、是否适合这个行业。
    2、能否在合适的平台上脚踏实地。
    说句题外话:脚踏实地其实不难,难的是登上那个适合你的该死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