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了一台电锅炉, (电加热的水箱是密闭的,热水泵循环),为防止缺水,在

楼主(2016-03-17):
新做了一台电锅炉, (电加热的水箱是密闭的,热水泵循环),为防止缺水,在水箱上打孔装了一个测量液位的电极, 本想配液位继电器输出开关信号给PLC用作低水位报警,可现在发现液位继电器必须接三根线(高 中 低)才能用,请教各位师傅有没有只用两根线(外壳是一极)就可判断液位高低的控制器?或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液位继电器有三个检测点,高 中 低 你要低,就接低位。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网友B:
接低位探针就可以呢,有些还是5根探针,不需要的就不接。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网友C:
可以用二线压力变送器的液位传感器,但这是4~20ma电流,PLC需要模拟量输入,可以与人机配合实时显示并控制水位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楼主:
好像只接低位缺水时接通 但有水后触点断不了

网友D:
有玻璃水位计吗?如有玻璃水位计外面加装电容式接近开关。压力监控利用压力变送器输入 PLC 然后利用PLC控制电功率输出。

网友E:
市面上有很多的液位传感器,都可以供你选择的。

网友F:
最简单的 你可以参考马桶的进水设计 把对应的连杆 链接到拨片上给出信号应该就可以了 让你们的机械设计想一下 应该不难

网友G(2021-07-05):
电锅炉是多大的

网友H:
如果是锅炉就用锅炉专用的液位计,,,和压力报警器。。。很危险的。。。。千万要小心。。。一点也不能儿嬉。。。。
责任大。。。。

网友I:


网友J:
E1高 E2中 E3低 E3低水位接地的话 接E2和E3就可以用了 我用过几次种方法。

网友K:
有一种浮球开关的,淘宝搜一下,两根线,到液位断开。就是水里飘着,没水了垂直就连接了,但是热水不知道可以用吗

网友L(2021-08-12):
低位接锅炉外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