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公司的自动玻璃门有两种控制:遥控和磁卡。现在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开关大厅的灯时,自动门有时也会自动开关一次,打开大屏幕电视时也会打开玻璃门,并不是每次都会干扰到玻璃门,但很频繁,不知是什么原因,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产生了干扰

网友A:
可把自动门、电灯、大屏幕电视的电源分开,灯、电视加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把自动门、电灯、大屏幕电视的电源分开,灯、电视加屏蔽。
谢谢!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屏敝的方法。另外我考虑会不会是自动门控制器的滤波电路出故障了呢?

网友B:
可以尝试给自动门控制器电源加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给自动门控制器电源加滤波电路。
我认同你的方法。能否说明一下原理。

网友C:
引用楼主wzd123456于2016-03-17 21:03发表的 一个关于门禁的问题 :
公司的自动玻璃门有两种控制:遥控和磁卡。现在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开关大厅的灯时,自动门有时也会自动开关一次,打开大屏幕电视时也会打开玻璃门,并不是每次都会干扰到玻璃门,但很频繁,不知是什么原因,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看一下您的自動門的感應裝置是感溫或感光或超音波的,當然在同一電源迴路電源低下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