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人做过PC与PLC直接互相读写的项目?

楼主(2016-03-17):
如题。PC用C写程序通过232BD板与我三菱系列的PLC进行通讯!我想要一份类似的案例!谢谢各位!!还有,我想知道的是目前PC与PLC直接通讯的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式?请给我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做过很多,特别是测试机需要数据保存打印很方便

楼主:
打印机是吗?哦哦,都用哪些型号的PLC做哒?我现在手头有一个FX1S的,还有个3U的,前者只能用232扩展板方式,后者有个232AD模块,哪一种相对而言比较靠谱!谢谢

网友A:
FX,Q系列都可以,通信协议,用编程口RS422或232BD板RS232,RS485都行,任何PLC都行。
我用的FX的,比如我要把M0信号发给计算机,我这个M0就是存在寄存器里吗?然后我那计算机那边怎么都出来哒?谢谢

网友A:
你会C语言吗
会一点

网友A:
PC或IPC作上位机,PLC作下位机
哦哦,是的!兄弟有没有地址的对应表!谢谢

网友B(2016-07-02):
这个需要安装三菱的MX 通讯插件

网友C:
用组态软件

网友D: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E:
誰有範例 我也想學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