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FOR NEXT 的问题

楼主(2016-03-18):
各位兄弟,小弟初用欧姆龙cp1e ,有个对FOR NEXT的程序有个疑问,请赐教。我现在需要2个油缸同时不断的做往返动作循环,想用FOR NEXT命令,我现在把油缸1的for next程序写在前面,油缸2的for next写在后面。假如同时给他们启动条件, 是2个油缸一起做循环呢,还是油缸1循环到我设置的次数停止后油缸2开始循环。这循环的次数可不可以用触摸屏通过D给定。盼望各位大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因为程序的扫描是从上往下,因此一定会写在前面的首先动作。
另外,如果For循环内循环时间过长,会触发看门狗,从而导致PLC停机,因此,FOR循环一般用于数学计算而不是控制外部动作。
我建议你构建WHILE循环方式,即使用比较+跳转来实现你要的功能。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