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有什么用?

楼主(2016-03-18):
在三菱L系列有一项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里面设置了软元件之后在程序里面就不能用了。麻烦哪位帮忙解释一下这个自动分配的软元件是干嘛用的!

网友A:
请问有图示吗?自动分配软元件是软件预设好的,能够满足大部分编程人员的要求了,非必要情况不要去修改。

网友B:
功能块用

网友C:
Lab標籤用的 當你用標籤時候他會把 "自動分配元件"所指定的範圍 讓Lab使用該範圍內的軟元件
當你使用到自動分配內的元件 他會跳出錯誤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D:
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经过几天的摸索,这些元件是给标签用的。要看自己使用多少标签再来设置的。

网友E:
自动分配很有必要 你也可以自己分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2016-04-29):
就是自动分配软元件的地址啊,按默认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