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通断 烧风扇

楼主(2016-03-18):
24V 电磁铁通断多次 导致24V 电风扇烧掉。测试无短路情况。电压稳定在24V。
电风扇正极接整流二极管无法解决。

网友A:
用两个24v电源呢?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線圈燒斷了吧?

网友C:
电磁铁通断控制要加保护,如续流二极管,浪涌吸收等等。
下载积分:+1(sport1988) 热心助人!

网友D:
电磁铁为感性负载,需要叫继电器控制,然后的+ - 加tvs二极管
下载积分:+1(sport1988)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