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PLC回原点停机问题

楼主(2016-03-18):
各位好
FX3U的PLC回原点DSZR时点近信号后过后,进入爬行速度就是不停机(有时候可以正常过完近点信号后在Z项脉冲停止)!
有那些因素会导致爬行速度时不停机?
望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1、Z相脉冲没有输入
2、M8029那1步取消,M8029是很多指今执行结束的标志位。试一下使用M8043

网友B:
基本是Z脉冲的问题,M8029无问题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零点信号的输入有问题

楼主:
现在发现有个规律,我用的是两轴
第一个开始原点回归的一轴没有问题能在碰到近点信号后在第一圈的Z项脉冲时停下来,后启动原点回归的一轴就不能在碰到近点信号后停止转动。我将两轴启动顺序倒置也是最先执行的一轴能正常停止,后启动的一轴就不停止。
我两轴用的是通一个开关电源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是Z脉冲的问题,M8029无问题
我查了在异常情况下此触点不会输出电压,但是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我采用两个开关电源(两个轴的Z项脉冲分别接两个开关电源)两轴都能正常停止哦!
老师们是什么问题呀?怎么解决呀!!!
望高手指点

网友D(2016-06-22):
原点只能指定X0-X7 不能指定X10

huiyang

网友E:
M8029 为什么两个都是用的M8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