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傅

楼主(2016-03-18):
想入三菱PLC, 有Q02PLC主机 电源 Q63P QJ61BT11N通讯模块 输入是 QX80 QX80 输出 QY10 QY80 求教如何在GX软件中设置这些模块 也就是添加模块? 最好老师们能截图给我参考下或者 推荐个链接教程学习下
O(∩_∩)O~

网友A:
GX软件不用设置这些模块。一般设置什么系列PLC还有编程语言就可以了。多看看书多练习一下

网友B:
看图,不懂再问我。。。
下载积分:+5(9x7k9w4)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不懂再问我。。。
用的是WORK2? 也能编程么? 不是GX?
O(∩_∩)O~

楼主:
[attachment=145507] I/O分配里面 的型号需要自己写么?不能选择? 还有就是带着用的QJ61BT11N 连接了好几个AJ65模块 这怎么设置呢?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