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教小弟

楼主(2016-03-18):
要求在昆仑组态触摸屏上能够显示数显表的值,求三菱plc与数显表之间怎么通讯的???
昆仑组态触摸屏
三菱PLC
显表 显表 显表
显表之间串联,最后连到plc上

网友A:
你的PLC跟数显表之间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如果是通讯,用通讯指令读到PLC里面,然后在触摸屏上选择对应的地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