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空气压缩机加变频器需要哪些参数         变频器是信捷的
          新手望指教      谢谢!!!!!!!

网友A:
是利用压力开关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
模拟量
  • 下载积分:+2(临沂王浩) 真诚感谢!

网友B:
    加一个4到20ma压力传感器,同时变频频率不能太低,一般不能低于30Hz。
    没用过压力传感器,这个跟普通的压力开关有什么不同吗?
  • 下载积分:+1(临沂王浩)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静芳) 压力开关是通断的开关量 ..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C:
    是变频器调节的参数吗,如果是,那就是调节控制方式,加减速时间,频率给定方式,上限频率等。
    要是加装压力传感器,怎么接线。我是个小白,麻烦了!!!!
  • 下载积分:+2(临沂王浩)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4到20ma压力传感器,同时变频频率不能太低,一般不能低于30Hz。

    接到变频器的com和I+,大部分都是这样,变频器需要设置频率和压力关系,详细请看说明书。

网友D:
    改空压机,在不破坏原功能的使用上,还要适当附加线路的。
    改造好之后,一般需要能在原功能和变频功能切换。
    所以改造时需要先了解原图纸的,光设变频还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