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p1h通讯问题

楼主(2016-03-18):
一个CP1W-CIF11选件板是否能连接两台以上的变频器进行通讯?通讯接线是否都并在一起的?有哪位高工能赐教下?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连接多台变频器通讯,RS485只接两根线:SDA-接变频器的Data- SDA+接变频器的Data+ FG接屏蔽层。

网友A:
上面的一个字符写错了,改为:
可以连接多台变频器通讯,RS485只接两根线:SDA-接变频器的Data- SDB+接变频器的Data+ FG接屏蔽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