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求symbol条码枪在欧姆龙PLC中的初始化程序

网友A:
把PLC的串口和条码枪设置协议一致,然后通过无协议读取指令(RXDU),读取条码信息
  • 下载积分:+1(jhy198895)

网友B:
    CJ2M 的PLC
    symbol 参数默认9600 8,1,N
    结束符CRLF
    还想问一下,CP1H的PLC,想要把原来的协议宏改为无协议,应该怎么修改程序,麻烦你了
  • 下载积分:+2(jhy198895)

网友B:
    看了你发的主题:怎么把欧姆龙CJ2W中的串口协议宏转变为串口无协议,是不是只要修改PMCW指令就好了呀?
    协议宏改为无协议:是指不使用通讯宏,直接使用PLC 编写通讯程序吗?
    我OMRON PLC用的少,没有查到PMCW指令,您是指PMCR协议宏指令吗?

    PLC用梯形图写RS232通讯程序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写好后也不容易阅读,过几个月可能就忘记了(本人健忘)
    CX-PROTOCL 软件可以很好的解决上面问题,用它调试好宏协议,以后就像调用功能块一样,修改通讯口就能直接使用,非常方便。

    修改PMCR指令可以改变这几个内容:1.改变PLC的物理通讯端口,2;改变通讯序列号;3:改变逻辑端口;它改变不了通讯的协议;
    十分感谢

网友C(2016-04-22):
    CX-PROTOCL 这个软件如何使用,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