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三菱plc高速计数器 怎么才能让1轴当前值d8340与设定值进行高速比较置位?

网友A:
那么多的求助帖,希望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B:
不知道你想干嘛?如果是定位控制用吗?没有这么用的吧

楼主:
在定位过程当中,还没完成,到某1位置时输出1个信号, 比如说    电机要走280mm,走到230mm的时候,不需停止输出1个信号,怎么整?

网友C:
高速计数器比较,HSCS  HSCR  对反应要求不高可以使用DCMP,d8340这个是定位的. 是定位,还是计数,两个是不同的。
wuzhishou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定位过程当中,还没完成,到某1位置时输出1个信号, 比如说    电机要走280mm,走到230mm的时候,不需停止输出1个信号,怎么整?

那你就设定2个坐标点了,到达230mm输出一个脉冲完成!但不停止定位指令工作,在到达280mm又得出一个脉冲完成来控制

楼主:
加减速过程要浪费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