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在TP700触摸屏显示问题

楼主(2016-03-19):
CPU 315-2 PN/DP Profinet通讯,和八个TP700触摸屏同时通讯
分别有八组字符需要在八个触摸屏中显示,地址分别为DB303.DBX0.0,DB303.DBX80.0......一直到DB303.DBX560.0
触摸屏上设置想对应的地址,I/O域格式选择字符串,域长80
前七个都可以显示,但是到最后一个地址(也就是DB303.DBX560.0)时,触摸屏始终显示#####,监控DB块时,DB块已有数据

楼主:
在现场调试,将DB303.DBX560.0开始的域长80的地址存储区存储到另一个DB块中,设置域长为80还是不行,但是设置域长再加大一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