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伺服是否插补?

楼主(2016-03-19):
有一个项目,两轴伺服是做上下运动的,要求是在A,B两台伺服在相同的时间内各自走完设定的行程,就是这种情况是用PLC的主机直接来控制,还是用定位模块做直线插补来控制会效果好些,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插补需定位模块

网友B:
要求精度有多高,如果不高,可以用别的方法做。
误差应该在+—0.1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