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灯导致设备外壳带电

楼主(2016-03-19):
设备没有接地,220V电源指示灯接电后会导致设备外壳带电。接地后会消失,如何不接地设备不会带电?选什么样的电源指示灯?

网友A:
这跟选什么指示灯没有关系
要么是接线有误;
要么是指示灯座漏电.

网友B:
接地对操作与维修的工作人员安全有保障,为何不接地?

网友C:
检查零线。

网友D:
任何设备安装后接地是前提,至于指示灯一通电就漏电,这个要不接线问题,要么指示灯质量问题.
再者说,指示灯应该塑料的,唯有接线柱是外露金属部分

网友E:
接地不正确或者指示灯不过关,更换、维修呗

楼主:
市场上的电源指示灯内部都有电容什么的,会产生相位漂移,指示灯一接,设备如果不接地的话就会产生漏电。设备上开关电源,PLC等都与电气柜,设备整体接地连在一起的。条件所限很多地方的设备是不接地的。

网友F:
不是线接错了,就是哪个电器元件基座不绝缘了。一般电器元件与电箱接触部分是和走线端子是绝缘的。

网友G:
接地接零混用,换380VAC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