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好东西,那就一起来分享

楼主(2016-03-19):
我的是繁体的系统,装了Gx-developer 软件出现乱码,如果是装英文就不会,估计是系统影响,请问有繁体的Gx-developer 软件发一下。网络连接也可以,我的QQ号码是:312496169。拜谢!

网友A:
引用楼主312496169于2016-03-19 16:30发表的 电脑繁体系统装GX中文软件乱码 :
我的是繁体的系统,装了Gx-developer 软件出现乱码,如果是装英文就不会,估计是系统影响,请问有繁体的Gx-developer 软件发一下。网络连接也可以,我的QQ号码是:312496169。拜谢!

Gx-developer 沒有繁體的,只有英文板繁體中文化, 装了Gx-developer 软件出现乱码,掛南極星看看'

网友B(2016-05-13):
我也想要繁体的Gx-developer 软件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C:
在电脑中的控制面板中找到语言项目,将字体的设置由台湾改为prc,然后保存,并重启电脑就行了,我都是这样孑改的。

网友D:
在三菱官网上下载GX Works2 就可以解决问题咯。
多多学习

网友E:
如果条件允许装双系统,安装个WIN7,兼容性也挺好的

网友F:
现在都用GX Works2 ,很好用的,楼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