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型号FX3SA-10MR-CM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3-19):
我用一台FX3SA-10MR-CM继电器输出类型的,控制驱动器DM422C雷赛牌。电机不转,是不是这种PLC继电器输出只有开关通短。不能脉冲输出。注明接线都没问题。原来用10MT型号的。控制没问题的。

楼主:
控制的另外两个继电器都动作正常,就电机不转。步进电机是雷赛42HS03。接线都没问题。控制器和电机都接到其它设备上测试过。好的。

网友A:
通常MT晶体管输出的才能控制步进或伺服

网友B:
10MR只能加模块了。

网友C:
你要换成 FX3SA-10MT-CM 才行,晶体管才能发脉冲控制伺服的

网友D:
只有晶体管的才能发脉冲

网友E:
换个MT的吧

网友F:
晶体管输出的才能发送脉冲信号,MR是继电器输出,MT才是晶体管输出!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G:
MR 继电器输出 MT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