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这个程序不能编译。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6-03-19):
这个程序现在运行正常,就是不能更改,只要改任何一点,就会出现RST M1129 must be before SET S10 提示。请大家帮我看看。先谢谢拉。。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A:
把 SET S10 改写在 RST M1129 之后就好了。
set s10 必须在该步进段的最后执行。
真诚感谢!

网友B:
我觉得你最好去看一下步进编程流程图,逻辑不通
设备上的程序,使用正常。

网友C:
" 'RST M1129' must be before 'SET S10' "'的意思是"RST M1129" 必须放在 "'SET S10'"之前。可按下列样式修改即可:
[attachment=145581]
[attachment=145582]
真诚感谢!

楼主:
好了,谢谢你啦。👍

网友D:
楼上所述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