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驱动器Pr0.13第一转矩限制怎么解读

楼主(2016-03-19):
背景:松下A5驱动器,采用通过D/A模块输出电压,作为转矩大小输入信号;
第一转矩限制Pr0.13=300%,这个300%是什么意思?
是输入电压对应转矩×300%
?
求大神解惑,谢谢!

楼主:
求大神解惑,谢谢!

楼主:
等待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不是输入电压对应转矩×300%,是指模拟量3v电压对应100%
松下A5驱动器Pr0.13第一转矩限制怎么解读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