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传送

楼主(2016-03-19):
各位有谁可以帮忙解释欧姆龙MOV &32 D0这条指令为什么是100.01输出,求解,

网友A:
MOV S D 传送指令格式,含义:把S传送到D,S为数据时比如25,传送数据为通道。S为常数时比如#25,传送数据为普通传送。&代表10进制数,32转2进制数对应一下不就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