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大家好,下面这个问题请大家帮忙参考一下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设备是放在流水线上的,用户要求所有控制采用台达的。和中控通讯采用canopen总线。
[attachment=145492]
图上是这个设备的示意图,处理的工件时船舶上用的锚链。很重的。图上有三个变频器,主动轮1,主动轮2,主动轮3,其中1和3是客户自己的,主动轮2是我们设备上的。下面有两个从动轮,在使用的时候从动轮是上下浮动的。从动轮上装有限位开关,例如,从动轮1上限位的时候,表示主动 轮1的速度快了,也就是前面拉的快了,就要把主动轮1的速度降下来,适当的提高主动轮2和主动轮3的转速。从动轮上也有这样的限位。
问题在这里,三个主动轮同步,我准备这么做,以主动轮1为准,主动轮1采用台达C2000的变频器,加PG卡和编码器,中控室给主动轮1的变频器发出速度频率命令,主动轮1变频器加PG卡和编码器形成闭环,保证速度的稳定,然后主动轮1变频器输出直流电压,主动轮2变频器和主动轮3变频器采用这个电压信号来实现同步。因为他的同步要求不是很高,也允许从动轮出现碰到限位的情况。我的问题就是在出现从动轮碰到限位的时候,怎么处理。因为从动轮的限位信号是我设备上的PLC检测到的。我要发送给中控,中控在来控制主动轮变频器1,但是主动轮2变频器和主动轮3变频器用的模拟电压信号,不能实现一个速度快,一个速度慢。
三台变频器都总canopen总线到中控,这样能解决吗?
对台达熟悉的朋友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不太懂  但是建议你 不要随便去动客户的设备  如果改好了  OK   如果加装的东西还弄不出来   那就有的烦人了  (我是深有体会)。。建议你以你的设备为基准点来设计     以主动轮2号为主  让1和3来接收电压信号  ,而且2号跟2个从动轮都有直接的机械链接   而且你自己都说了 这个对精度要求不高的   从动轮上升  你可以控制2号减速(因为从动轮的限位信号是我  设备上的PLC检测到的)同时 1和3也跟着减速。 瞎说说   不对还请见谅

网友B:
主动轮是已经有的设备,那么就以它作为基准来调,主动轮速度不要去调整尽量为稳定的,2和3和它同步为基准,注意惯性时间
异步电机的稳定性肯定差点,你可以做一个基准频率和校正频率做微调同步

网友C:
顶上去,  期待LZ最后有完美解决方案展现!

我给一个方法, 不一定行的.     这三个主动轮分别都给频率控制,  主动轮一的给了不变, 用从动轮一控制主动轮二, 抬高就降速,低了就增速,
用从动轮二控制主动轮三,同上.  这样总是能控制的吧.  这是挤压 卷取上的控制方法. 变频力距不够就换直流调速器.

网友D:
主动轮2-3用主副速度,主速从主动轮1采取,付速从  PLC采取。

网友E:
以前做同步也用过类似的方式,,就是通讯是走的485,,,你不用模拟量带后面的机器,,全部用canopen,,,利用限位加时间不断的递增或者递减频率直至限位信号消失

网友F:
变频器有PID控制的,加电位器(dancer)来调节。

网友G:
我们以前有个工程和你工程差不多,我们朔胶膜收放线1  3主动从动,1  3主动从动可以转换的。2张紧,开是通信模拟量,在触摸屏可以修改参数频率,因操作输入参数时间问题,设备需要提速,变频器没有收到指令,跟不上现场情况,进改了加了四电位器可以统一调速,可以单个调速,现场安装个视频监控,操作可以看到现场情况可以随时调节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