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attachment=145508]

这是一幅 FX2N 的下载线制作图。

但是有个问题 ,电脑是RS232 接口 ,PLC 是RS422 接口。两个不同标准的接口,为什么可以这样简单的连接在一起就可以实现转换呢?

按照我的理解,这两种类型的接口转换 不是需要一些芯片来完成的吗?

请教各位网友!~~~

网友A:
引用楼主panda_da于2016-03-20 15:42发表的 请教一个 关于三菱FX2N 下载线制作的问题 :
[attachment=145508]

这是一幅 FX2N 的下载线制作图。

但是有个问题 ,电脑是RS232 接口 ,PLC 是RS422 接口。两个不同标准的接口,为什么可以这样简单的连接在一起就可以实现转换呢?

您的這個圖因該是QC30-R2的圖(Q早期型號連接線)
以標準的FX2n的連接線因該是電腦com(Rs-232)卡夾轉Rs-422(25P)接AX0-CAB後連FX-PLC或USB轉RS422(25P)接AX0-c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