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1:三菱PLC的输入输出的开关量和模拟量可以直接接到PLC的CPU上吗?比如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线,能解释下吗?非常感谢!!!!
2:不知道机械设备电路设计控制方式有哪几种?能解释下吗?非常感谢!!!
3:哪位有分线器模块FX-40BB说明书或原理图?非常感谢!!!

网友A:
分线器不要说明书,上面标有接线的端子号。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线是不能的直接接到PLC,一般来说,电机的编码器的线连接伺服驱动的,驱动有编码器的脉冲输出线可以连到PLC。
机械设备电路设计控制方式:有点难说看你的要求,一般手动,自动,步进……
  • 下载积分:+2(liancy)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非常感谢!!!这里还有个问题
    1:PLC的输入输出模块上I/O点的闪亮灯的电源是PLC的电源模块提供的吗?一般是直流多少V?还是开关电源的24V?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里还有个问题
    1:PLC的输入输出模块上I/O点的闪亮灯的电源是PLC的电源模块提供的吗?还是开关电源的24V?非常感谢!!!

    大部分PLC,输入点的电源可以由PLC提供,也可以由开关电源提供。输出点由PLC,即输出不接任何线都可都可以看到灯亮。
  • 下载积分:+2(liancy)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比如这张图纸的最下端的D0和D24V是给PLC输入模块的I/O点的闪亮提供电源吗?

楼主:
    这张FX-40BB板的XCOM和YCOM的D0和D24V是给PLC的/O点闪亮提供电源吗?非常感谢!!!

网友A:
    FX-40BB是分线器,每个点含义你可以找到上面设备的说明书,看看说明书各个点的说明。分线器就是接线端子来的。只是把线束变端子好接线。
  • 下载积分:+1(liancy)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张FX-40BB板的XCOM和YCOM的D0和D24V是给PLC的/O点闪亮提供电源吗?非常感谢!!!

    最基本的电路,自己查一下书吧。

楼主:
    请问第一张图最下面的D0,D24V是给输入模块提供I/O闪亮电源?还是只给输入的感应开关提供电源?非常感谢!!!

网友B:
    您一点都不懂吗?

网友B:
    为什么盯着I/O灯的电源问题呢。

网友C:
不只是灯,整台PLC的工作电源都是那里输入的。

网友D:
我也是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