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plc控制固态继电器实现恒温

楼主(2016-03-20):
如何通过plc控制固态继电器实现恒温,不使用pid,只通过时间继电器T怎么控制,谢谢

网友A:
通过带模拟量的读取温度,温度低于设定值多少一直加热,接近设定值加热N秒停止N秒,设置多几个范围,精度应该勉强可以。

网友B:
用脉冲(占空比)来控制加热器。

网友C:
这个很好弄的啊,你加一个智能温度控制仪器(参考型号XMTG5000)来控制你的固态继电器 就好了!!PLC这边都不要做控制的

网友D:
不用pid就不叫恒温

网友E:
看你的精度要求了,以前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做了个烙铁,就是通电一会,停一会,一样的实现相对的恒温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