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西门子触屏动画问题

楼主(2016-03-20):
想做一个电机叶轮转动画面,不知道怎么用西门子触屏去实现,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做两个不同角度的扇叶图片叠加在一起,然后用电机启动的点做相反的闪烁试试

楼主:
叶片在CAD画吗?

网友B:
你好可以给一下 西门子触摸屏软件吗 谢谢
932453931@qq.com

网友C:
自己找图片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