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定位控制程序M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6-03-20):
在QD75编写定位程序的时候,有用到M代码,这个M代码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基本上用定位安全, 當完成軸動作 他軸卡模組I/O會跳出M碼需求.這時候 有個站存器會跳出你所設定的M號碼(0~6XXXX)16bit值,
藉由比對M碼達到確認軸的所在位置,基本上分成兩個模式 with與after 代表確認M碼的時間問題
這方法在全閉迴路比較不容易出現問題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