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跪求 跪求 跪求

楼主(2016-03-20):
小弟请问图片中的接线 是怎么理解 要是用三菱FX的PLC的话连接 应该怎么接线了 求解释下 谢谢

网友A:
就是要將---- 变频器的電源24v(PC) 經過PLC 接點送到要運作的點。
STF:正轉
STR:反轉
..............
以STF為例
若模組是繼電器:一端接PC ,一端接STF。
若模組為晶體管:如圖所接。(警語的目的是,不要讓兩組不同的DC電源並接)
但是我见过的 三菱的漏型是变频器PC端子接外部的24V 和STF是从三菱PLC的Y0输出接的 Y0的公共端子也是外部的OV啊 这个怎么解释啊??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个比较好理解的。用外部控制电源是,只要SD--STR ,或者SD--STF,更多的SD---RH, SD--RM,SD---RL,,,是一对信号。外部控制继电器的电源即可。
但是我见过的 三菱的漏型是变频器PC端子接外部的24V 和STF是从三菱PLC的Y0输出接的 Y0的公共端子也是外部的OV啊 这个怎么解释啊??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B:
增加外部输出使用继电器转换。
但是我见过的 三菱的漏型是变频器PC端子接外部的24V 和STF是从三菱PLC的Y0输出接的 Y0的公共端子也是外部的OV啊 这个怎么解释啊??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C:
加繼電器,乾接點與變頻器相接;;線圈端與PLC,變頻器內部24V不要與電控箱其它的24V接在一起
但是我见过的 三菱的漏型是变频器PC端子接外部的24V 和STF是从三菱PLC的Y0输出接的 Y0的公共端子也是外部的OV啊 这个怎么解释啊??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D:
三菱变频器都是内部有控制电源,与PLC连接加继电器过度一下控制就可以了,西门子420变频和西门子PLC用模块输出直接控制,其它系列不是太清楚,没用过,
但是我见过的 三菱的漏型是变频器PC端子接外部的24V 和STF是从三菱PLC的Y0输出接的 Y0的公共端子也是外部的OV啊 这个怎么解释啊??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楼主:
但是我见过的 三菱的漏型是变频器PC端子接外部的24V 和STF是从三菱PLC的Y0输出接的 Y0的公共端子也是外部的OV啊 这个怎么解释啊??

网友D:
楼主说的也有道理,内部有电源,你可以不用,用外部的,三菱变频器说明书上都标注的,用继电器开点过度的,外接24伏稳定性是不是达不到,我也不是太了解,我用过西门子电源模块坏了,是供通讯借口模快24伏电源的,我没有备件,后来通讯接口模块电源24伏,我就从普通直流电源24伏取的,用二年了,也没问题,我认为稳定性再长远还是有区别的,为什么西门子电源模块那么贵,说的不对不要见笑。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E:
增加外部输出使用继电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