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里M901、M902……M906什么作用

楼主(2016-03-21):
读出一台磨床的程序,其中M901、M902……M906没有线圈,只有触点,谁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基本上如果這程式沒問題,可能是由 PCB or HMI 外部虛擬觸發,
到達這程序要繼續往下,可能要置HMI確認 OR PC自動觸發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楼主:
关键这设备没有触摸屏等外部设备

网友A:
那先確認一下 X0是什麼 因為他的迴圈在N1 當X0沒作用 這程式沒作用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B:
希望楼主能解决问题

网友C:
是机器正常运行的程序吗,如果不是那就是调试时临时用的,要不就是这些程序在此机器上无用

网友D:
这要看具体情况的

网友E:
无用的程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