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1):
有种机器,厂家可能会复制十几台,关于后面复制机器程序费用改如何计算呢!我们是包接线带程序一起的。

网友A:
同一個程序如果沒有太大的改動,就不應該再收費。除非你把程序費用攤在控制箱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個程序如果沒有太大的改動,就不應該再收費。除非你把程序費用攤在控制箱裏。

哦!那也就是说后面的机器只能收取接线费用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没什么搞头了,昨天那个设备厂老板也是和你同样的意思,接线费用到时如果给的低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替他搞一台,收取接线和程序费用,后面的不搞了,但机器程序我可以不给他吧。

网友B:
还是要收一点处理费的,至少还要传输,调试一下啊。我以前是这样收第一台程序的百分之20

网友C:
嗯,按点算合理!程序当产品的!
谢谢!不过还真没这样计算过。

QQ:346994482

网友D:
接线与调试的费用每台都要算,程序有个开发费用,比如5000元,如果老板给了钱,你程序可以给他,后面的都不要钱。如果不出的话,程序可以不给他,按每台500算。写程序好像写书,版权费还是要给的吧!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2(renzhe)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与调试的费用每台都要算,程序有个开发费用,比如5000元,如果老板给了钱,你程序可以给他,后面的都不要钱。如果不出的话,程序可以不给他,按每台500算。写程序好像写书,版权费还是要给的吧!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谢谢!这种方式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方式是最好不过了。

    第一台為開發機,第二台後為量產機以第一台的10~20%算程序費用
    後面還是需要保修調教吧!
    除非當初有說買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