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 SF灯闪烁 PLC信息报错如图

楼主(2016-03-21):
其实功能已经实现了,可以正常加热。但是两个EM231RTD模块上SF不停闪烁
1. 模拟量地址不会错
2. DIP开关不会错
3. 8通道加热,该短接的都短接了
咨询了技术热线,说是没有接屏蔽线的关系,但是我在线读取值很稳定,不存在干扰情况,个人认为不是这个原因,希望哥哥姐姐们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找到原因了 要8个通道都接上RTD SF灯就灭了。

楼主:
还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固态继电器触点端接的是火线,在线圈不得电的情况下,测量触电另一侧与零线间的电压差居然是220V,这是为什么,那岂不是固态继电器线圈不动作也在加热?但实际是不加热的。

网友A:
不使用的通道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