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有关松下A5伺服电机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6-03-21):
今天做了一个实践电路板,一切都正常,参数,配置都正确。结果,写了一段测试程序,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在伺服回原点时,系统检测D8140的脉冲数量减小,正确,但是实际电机还是正方向运动。
求解。
智慧火花

楼主:
注明,伺服正方向运动时候脉冲值增大,伺服反方向运动,脉冲值减小。
智慧火花

网友A:
把PR0.06和PR0.07参数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