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同时控制4台变频器,怎么控制

楼主(2016-03-21):
有没有案例程序可以参考下的,谢谢。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把读取的转速,频率等数据转存,因为PLC暂存地址就一个,第一次做想找个案例程序看看。

网友A:
plc是循环扫描。。。每次读取完成都有个特殊继电器好像是m1127来传送当前站的数据

网友B:
PLC不可能同时读取4台变频器的数据,读完1个从机子再读下一从个机,根据从机站号存放在不同的寄存器就可以,读取时候采用变址就可以。

网友C:
不可能控制4台吧

网友D:
需要什么都效果,控制方案很多

网友E:
MODBUS通信,4台肯定可以,具体数量限制看硬件构成及手册说明,只是发送和接收数据的站不一样,可以用变址(2楼),也可以分开写4站的,寄存器区分开,读取后或直接或间接可使用

网友F:
找找說明書看看唄

网友G:
台达plc和台达变频器通信容易搞

楼主:
谢谢大家,通讯控制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是数据读取问题,PLC暂存地址D1050只有一个,怎么分开把D1050的数据分开传送出去,最好有个案例程序参考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