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写通信程序吗?

楼主(2016-03-21):
我这有台设备,由于变频器烧坏,三菱的。现在手头没有三菱。更换了一台松下变频器。要从新写PLC里的通讯程序吗? 触摸屏-- CP1E(PLC)--变频器,是485通讯。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必须重新写

网友B:
变频器通迅地址不一样,得重写

网友C:
重写通讯程序是必须的,因为不同的变频器生产厂家通信地址、指令代码不一样
永远年轻

楼主:
有么有CP1E和松下变频器通信程序列子?其它控制程序不要。

网友D:
肯定得重写呢,地址跟命令码都不一样

QQ:346994482

网友B:
你这PLC与变频器,触摸屏与变频器都得重新设置

网友E:
地址跟指令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