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1):
如图是简单的编了个程序,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总是传完之后,试程序之后,就发现不可以跟计算机串口通信了!求解!!

楼主:
大神给我指点一下哈!

网友A:
1,FX1S不支持232通讯吧?2,
你的通讯格式字H2880    不对吧?

网友A:
具体仔细看看FX1S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X1S不支持232通讯吧?2,
你的通讯格式字H2880    不对吧?

支持的,不过用的我很蛋疼!貌似通讯地址是有问题的。。快疯了!

网友B:
[RS D0 K1 D1 K1] 这里不对

至少都是 RS D0 K10  D11 K10 这样

网友C:
2880是什么鬼。。。你是要都还是要写,,自由口直接发和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 D0 K1 D1 K1] 这里不对

至少都是 RS D0 K10  D11 K10 这样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哈?大神,还有我跟PC串口调试的时候,通过RS指令发信号,怎么串口调试窗口收不到?之后通讯还会失败,必须重新刷新PLC,再上电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80是什么鬼。。。你是要都还是要写,,自由口直接发和收就可以

就是按照协议分配表,自定义的呀!然后会发现各种问题!还望大神给我指点。。谢谢

网友C:
高2位不要理会,,第两位是波特率和通讯格式。。设置这个h80就好。。。RS指令第一个K是发送数据量,,第二个是接受。。。。如果你要发送就要看你发送多少个D寄存器然后*2得到发送的K。。接受也是一样计算K。。但是接收需要注意数据有可能是1字符占一个D也有可能是2个字符站一个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2位不要理会,,第两位是波特率和通讯格式。。设置这个h80就好。。。RS指令第一个K是发送数据量,,第二个是接受。。。。如果你要发送就要看你发送多少个D寄存器然后*2得到发送的K。。接受也是一样计算K。。但是接收需要注意数据有可能是1字符占一个D也有可能是2个字符站一个D

谢谢大神的指点。。。能否加个联系方式呢!

网友D:
嗯,RS指令不对,看看RS,的说明呢

QQ:34699448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RS指令不对,看看RS,的说明呢
好的,我发现,我一旦触发RS通讯就失败了!不知道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旦触发RS,调试窗口就报通讯失败!必须要重新刷新程序,再重新上电才能连接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