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尼康高度计如何通信呢

楼主(2016-03-21):
三菱PLC与尼康高度计如何通信呢,请大侠指导

网友A:
手册上面说的很清楚了嘛
RX 复位计测器 啊
QX 输出数据啊"当通讯成功时接收"
参考三菱的自由通讯篇章哦
好运!!

楼主:
可我通信上了,接收不到数据是怎么回事

楼主:
端口是RS232

楼主: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这个按流程测试就OK了

QQ:346994482

楼主:
这个代码怎么发呢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导

楼主:
请大侠们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侠们指导,谢谢
大哥,你的图片能换个方向吗?看到累的哦
稍等。。。。看完后给你解答
以下问题需要你确认:
1、PLC侧详细的型号提供下!
2、PLC侧各个设定
3、配线图确认是否正确

楼主:
PLC是三菱 FX3G-40MT,我设定D8120=H89,

楼主:
三菱PLC与尼康高度不能通信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指导.

楼主:
请大家指导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吧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吧

按照上面的PIN定义,PLC和尼康装置之间的线路连接OK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我通信上了,接收不到数据是怎么回事

你是如何判断通讯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是三菱 FX3G-40MT,我设定D8120=H89,

H89=10001001
设定暂时OK

下面的图片,接收区有数据???
你好,可以帮我看看吗.接收无数据

楼主:
接线PLC  2---尼康2
       3---尼康3
       5----1,11

网友A:
你把程序发来看看吧
kiwso @ 一二六.com

引用 楼主:
接线PLC  2---尼康2
       3---尼康3
       5----1,11

你好!
接收 无数据有 下面两种情况
1配线错误

2通讯数据错误

先检查硬件配线了

从引脚定义看,3线不对的吧?
2和12脚使用
14和7脚任意用一个信号地

还有,尼康的这个装置接口不是按照标准来定义的

下面定义供你参考

25针串口功能一览
针脚 功能
2 发送数据(TXD)
3 接收数据 (RXD)
4 发送请求 (RTS)
5 发送清除 (CTS)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信号地 (GND)
8 载波检测 (DCD)
20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22 振铃指示 (RI)

9针串口功能一览表
针脚 功能
1 载波检测 (DCD)
2 接收数据 (RXD)
3 发送数据(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5 信号地 (GND)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发送请求 (RTS)
8 发送清除 (CTS)
9 振铃指示 (RI)

楼主:
PLC   2----尼康2
      3----尼康12
      5----尼康14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   2----尼康2
      3----尼康12
      5----尼康14

是的,你试试看

楼主:
还是不行,程序已发到你的邮箱—帮我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