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浮点型数据怎么识别后面有几位小数?

楼主(2016-03-21):
欧姆龙浮点型数据怎么识别后面有几位小数?如23.685怎么判断是3位小数;45.33怎么判断是2位小数?有没有用过的,谢谢赐教啊!

网友A:
没有办法判断,因为都是小数点后面6位。
23.685在内存中的排列可能是23.6850001.
Good Luck~
下载积分:+1(无心流云) 真诚感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B:
放大1000倍,在触摸屏上做通道处理

QQ980347789

网友C:
如果触摸屏输入2.0,读入到PLC中是20